[讨论] VHDL中是不是尽量不用loop语句

楼主(2010-07-23):
帮看看下面一段程序,为什么提示Error: loop must terminate within 10,000 iterations,意思是说循环次数超过10000。试过其他几种Loop的表达方式,有的没报error,但编译到2%就不动了。问题到底出在哪,总应该有实现循环的语句吧

b为常量,a,b皆为位矢。

loop
if a>=b then a:=a-b;
else exit;
end if;
end loop;

网友:
FPGA不像C,他的loop只有那么几种固定的模式,而且占用资源。有试过几种模式,都不太好用的,loop循环可以用其他的算法实现

网友:
能用这么高级的语句吗?一般越简单的越不容易出错,我想是这样的

网友:
最好不要用loop,用简单的语法实现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