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8051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问题,max232很烫

楼主(2010-07-23):
求助:8051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问题各位大侠,我现在在做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实验,用的是8051,max232,因为没有1uf的电容,我用的是10uf。
可是,板子焊好之后,不能与pc通信,而且一上电max232就很烫,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下面是电路图

楼主:
顶顶,希望各位大侠能帮一下

网友:
检查线路连接,可能是短路

网友:
图无法显示,这种串口通信的电路图网上很多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线接错了

网友:
xiexie l e a

网友(2010-11-14):
搞了半天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