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ell pins are not loaded properly

楼主(2010-07-23):
大家好,我用DC导出定义scan chain的.def文件时,出现了“scan cell pins are not loaded properly”错误,应该如何解决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可能没有加入scan chain ,或者没有替换一般的DFF 为scan DFF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帮忙,但是,scan chain我已经添上了啊, 3# zh123456789

楼主:
但是,我在check_test时有违例,如果有违例,是不是就不能提取扫描连信息,然后就会产生1楼的错误呢?

网友:
You receive this message if write_scan_def could not load scan cell input and output
pins properly while generating scan def ASCII file for the place and route tool to perform scan reordering and repartitioning.

Please make sure after scan insertion, dft_drc command successfully traced all the scan chains without any scan chain violations. Please also make sure that the CTL ASCII file generated after scan insertion using write_test_model command represents all the scan chain information correctly.

This error would occur if the CTL model is not correctly updated with the scan chain information or if dft_drc did not extract the scan chains post scan insertion. This error can also happen in a Hierarchical Scan Synthesis flow, where the CTL models for the blocks are corrupted or not read correctly. Please make sure that such occurrences, if any, are addressed.

WHAT TO DO NEXT:
If you did not execute dft_drc, do so now; then re-execute write_scan_def command. Otherwise, re-execute set_scan_configuration and ensure that you do not use any options that might prevent dft_drc from extracting the scan chain information. Reexecute dft_drc, correct any violations, and then re-execute write_scan_def. If still the message is displayed, re-execute write_test_model command and analyze the scan chain structures for correctness.

楼主:
yohuang兄,谢谢,我在看看。 6# yohuang

楼主:
我的电脑中没有装teraMAX,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6# yo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