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绝对有挑战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发个绝对有挑战的问题!!!!!!!!!
一块使用AlteraFPGA的板子,FPGA的io电压供电是3.3v,只要电压稍微高于3.3v一点点,FPGA就会死掉,重新上电正常,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限流电阻过小所致?
我不懂硬件

网友:
过压保护

网友:
我真的不懂啊。

网友:
电路holdtime有问题,哈哈,瞎说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点道理的。

楼主:
手册可是说的3V到3.6V哦!

网友:
查一下硬件吧,按照通用的设计标准来看,正负10%是必须能够承受的。

网友:
FPGA自身不会这样,应该是跟板级的设计有关,可能需要更详细的板子的信息来分析这个问题。
比如“重新上电正常”,是用什么方式把“电压稍微高于3.3v一点点”的?用外部稳压电源直接供3.3V吗?

楼主:
本来不是外部直接供,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为直接供,这个输入的电源是可调的!

网友:
器件肯定没有问题       估计是逻辑设计的不好  电压一高,时序更差而不能满足

网友:
另外检查一下时钟部分  这个比较关键,示波器 看信号怎么样
可以外部供一个时钟试试

网友:
你把PROM的程序擦掉再试试。

网友:
如果擦掉不死那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了,否则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的。LZ可以做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烧进去,就周期性给一个信号出来,看看是不是还会死

网友:
可能上电复位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要等板子放电才可以,我猜想应该是某个电容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