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名词

楼主(2010-07-23):
"non-unate gate"是指什么样的门呢?谢谢。

网友:
类似xor这种

楼主:
那么,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gg搜的结果:unate不是简单的与或非逻辑关系,应该理解为
“在其它输入PIN没有阻档的情况下,这个PIN与输出PIN的关系”
xor是non-unate
inv是negative-unate
and是positive-unate

网友:
non-unate gate :指的是特定输出不能由特定输入单独决定的timing 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