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的仿真

楼主(2010-07-23):
cadence可以仿真出pll的开环和闭环曲线吗
可以仿真出vco和pfd的增益吗
可以的话
怎么仿啊
谢谢!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kvco用pss扫控制电压,对电压频率图一阶求导,kcp不是直接可以算么.
开环闭环用matlab s域模型建模算吧

网友:
不能不能不能。。。。

网友:
不行的。相位好像没有办法仿真

网友:
我都用spice .ac 仿真。cadence 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pice的ac可以放出pll的哪些参数啊
kvco和kpd这些也可以吗?
还是只能放出开环和闭环曲线啊

网友:
同问啊,谁有资料分享咩?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B:

    thxxxxxxxxxxx

网友(2015-01-07):
We did not mention another serious problem hitherto: the stability of the loop in higher-
order ΣΔ converters. It is well known that an integrator exhibits a phase shift of 90 degrees 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