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芯片内部电路设计

楼主(2010-07-23):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用到模拟电源,数字电源,一般我们都分开,但是,在外部输入的电源,我们除了去耦处理后,进入芯片了怎么处理啊?直接供给我们的模拟电路模块?还是要重新设计高基准啊之内的电路啊??

网友:
应该要看你的电源和电路是否匹配吧,如果是高压电源,但是电路是由低压器件构成,那就需要一个内部regulator将高压转换为低压,再给内部其它电路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低压电路。比如我就输入一个1.2V电源,在内部也用1.2V电源,你们一般内部要处理不?还是直接给你的电路模块使用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可能是数字电路容易干扰模拟电路,分开来防止共电阻耦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字电路的转换引入的噪声对模拟部分影响很大。分开是必须的,我的意思是。电源输入后要不要再进行什么稳压啊之内的处理。。。

网友:
芯片内部怎么稳压?特别敏感的模拟电路可直接从电源,地PAD处引线。

网友:
特别敏感的模拟电路可直接从电源,地PAD处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