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多栅指MOS管的源漏电容怎么算?

楼主(2010-07-24):
比如说4个栅指的mos管,因为要计算侧边电容,其PS,PD参数怎么算啊?有高手解答一下吗?

网友:
如果你熟悉MOS器件寄生电容的计算方法,然后按照你版图的连接关系,可以分别算出源漏区的寄生电容个边的长度,从而可以算出寄生平板电容和寄生侧向电容。单位电容参数spice model会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漏或源在栅下面的部分要不要算到ps里啊?

网友(2023-09-04):
您好 请问源漏电容是怎么计算的 可不可以视为漏极、源极跟衬底的电容的串联,Cdb串Csb

网友:
引用 楼主:
3# sjxu007

漏或源在栅下面的部分要不要算到ps里啊?

您好 请问源漏电容是怎么计算的 可不可以视为漏极、源极跟衬底的电容的串联,Cdb串Csb? 还是怎么表示的呢?

网友:
您好 请问源漏电容是怎么计算的 可不可以视为漏极、源极跟衬底的电容的串联,Cdb串Csb? 还是怎么表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