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0口里的三态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7-24):
单片机的接口,如P0口里面有两个3态门,他们的控制引脚,
一个是读锁存器,一个是读引脚,这两个控制端口的信号时怎么赋予的??
是谁赋予的?我们如何控制这两个三态门的开关??

网友(2011-02-17):
write 0 ==> strong sink immediately
write 1 ==> 2 clocks strong pull-up, and after that floa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一下
MS就是这个

网友(2011-03-19):
8051可以直接读写引脚

网友:
这个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