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RF 开关电容电路

楼主(2010-07-24):
最近要使用spectreRF 仿真开关电容电路。
首先做了一个开关电容放大器(4倍放大倍数)。
使用PSS+PAC分析,不知道怎么设置呀?郁闷中。。。
1。 在仿真电路的输出端一定要加上一个 ideal S/H 元件吗?这个ideal S/H 元件在CADENCE ANALOGLIB 里面找不到呀。一定用使用VERILOG-A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ideal S/H 元件吗?不知道为什么要使用这个ideal S/H 元件,如果不使用,结果就不正确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吧。
我没有使用哪个ideal S/H 元件。仿真PSS+PAC后,看传递函数,居然都不正确呀!
实在是郁闷!!!!

网友:
干嘛要 PSS+PAC分析 瞬态不好吗??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MMSIM61在作怪。
我不使用MMSIM61,而使用5141自带的SPECTRE,就得到正确的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5-05-28):
好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