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很多带隙基准PNP管的面积比都采用8:1

楼主(2010-07-24):
只是因为版图好匹配吗,还有其他原因吗?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面积和 lnn值大小的考虑,1:8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选1:24 , 面积增大了3倍,但ln24只比ln8大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

网友:
npn管的面积比也可以采用8:1吧?

网友:
主要为了匹配,一般比例为1:2   1:4  1:8……

网友:
当然综合考虑两支路的比例电流设计。

网友:
可以去查一下common centroid layout. 應有幫助。

网友:
面积和 lnn值大小的考虑,1:8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选1:24 , 面积增大了3倍,但ln24只比ln8大50%

放谢,受教了

网友(2010-09-22):
layout wise, it can be 3X3 and put the 1 in the middle position for best matching.
In addition, ln(8) = 2, a good number.

As for 1:N, larger N will in general have better noise performance.

网友:
一般取 1:8 1:24

网友:
1:n^2-1 for matching issue

网友:
共质心对称
如图 3*3 1:8 中间是一  四周是8
同理 5*5 1:24
7*7 1:48
9*9 1:80

网友:
一般用到的1:8   1:24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B:

有些电路可以,有些不可以,看电路连接吧,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