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中clock gating问题

楼主(2010-07-24):
请高手指点,谢谢!
   问题如下:netlist中因power compile插入了clock gating,出现cell为SNPS_CLOCK_GATE_HIGH*,做rtl&netlist之间形式验证时,设置变量verification_clock_gate_hold_mode(low,high,any都设置过),但是还是报出impl中unmatch的类型为LATCG,
    不知如何解决这类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 xiage678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忽略掉,只要verify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2011-10-20):
只要verify通过就可以了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7-05-31):
为什么可以忽略?Formality能自动识别出这个ICG?

网友(2020-03-07):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可以忽略掉,只要verify通过就可以了

谢谢回答,waive掉后继续verify,确实报告是SUCCEEDED,不过FM UG里MATCH章节意思是需要all compare points are matched才可以verify,
是因为有些属于例外情形吗?

网友(2021-06-29):
set_app_var verification_clock_gate_edge_analysis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