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TRO中MACRO布局问题

楼主(2010-07-24):
刚学ASTRO的使用,关于MACRO的布局:
资料里总是说manual是布局,所以我都是用鼠标拖动。

猜想应该是可以用脚本来配置吧。哪位兄弟姐妹,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呢。
或者简单的讲讲呢,谢谢!

另外,请问一下,AStro的初始floorplan信息是可以保存的吧?应该使用哪个选项或者命令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2011-08-09):
Astro都过时了,还学,
建议学下ICC/ENCOUNTER ,

Astro的最大弱点就是脚本能力,写脚本很累,不如点菜单来的方便

axgDumpFloorplan 可以dump出floorplan信息
然后load "fp.dump" 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