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rmal device corner models

楼主(2010-07-24):
请问大家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corner models"指什么呀,谢谢!

网友:
芯片流片以后,最终产品会有一定的分布, 通常来说。最好的就是tt corner,
但是, 在如此范围内的产品是很小一部分的,
那么其他大部分, 就围绕在这个corner下的的高斯分布. 为了实现高成品率的目标,>80% 或其他类似的目标,
在设计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参数的波动和分布范围,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corner model, 通常的fab都会提供全面的model,
具体的就是: TT, (典型n,典型p), SF /FS (n或p慢, 另一个快), SS/FF (都快/慢), 当然,有的也会提供更多的参考model,列如,蒙特卡罗分析,误差统计分析等等。.
这些coner下各个器件的特性参数是不同的,对MOS来说。就是开启电压(vt), 跨导(gm), 电流能力(ids),等.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需要全面考量..

good luck...enjoy..

楼主:
2# Areky merci beaucoup!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13):
谢谢讲解,很需要!

网友(2021-03-26):
器件在制造过程中会有工艺偏差,这些偏差就会导致同一器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批次上性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变化范围,Corner model就是定义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