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做比较器 翻转点的激光修调?

楼主(2010-07-25):
我用电阻对一个很准的电源电压进行分压,比如分出1V,然后与1V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然后在电源电压为5v时,比较器翻转。但是感觉没有方法做准确的修调啊,比如我的电路实际做出来,比较器在5.5v翻转,但是我并不知道是分压电阻中的哪个电阻出了问题,我事先该如何设计电路,使得能用激光修调,修回到我想要的5v翻转点啊? 感觉那种1 2 4  8的步长修调不行啊,因为我并不知道哪个电阻流片后会出问题,而1 2 4 8 的修调 只能修一种情况
新手刚做电路,请高手指点讨论,谢谢

楼主:
自己顶啊 坐等牛人大大

网友:
你流片前缺乏很好的考虑。。。。
电阻分压的电阻layout要很匹配,还有电压基准是否就那么准?比较器的输入的offset,都会决定你翻转点。。。1,2,4,8的修调足够了,如果还要用激光修的话,你的设计就是个垃圾。。因为激光修调的你芯片卖多少钱???

问题如下:

1 基准准不?
2, 分压电阻匹配
3, 比较器的off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我是菜鸟,正在学习中。
还没有流片,正在做layout。
1 ,基准电压比较准了,随温度和corner变化小,
2  分压电阻按匹配来画,
3  比较器有两个,都是判断电源电压的,一个过压比较器,一个欠压比较器,精度应该能够接受。
考虑到采用的工艺,所采用的分压电阻做出来可能不是很准。我现在对修调的方法不是很清楚,请您指点一下。感觉好像修调不能精确地修回到我想要的翻转点,因为我感觉如果流片后,我并不知道是分压电阻中的哪个电阻出现了偏差,所以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修,都不能精确地控制修回到原来想要的翻转点。具体来说,请问您,如果我预先设置电源电压的过压翻转点在5v,如果芯片做出来,在电源电压为5.5v时,过压比较器翻了,我该怎么办,事先该怎么设计好?

网友:
电阻的匹配精度很高,保证0.5%以内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不可能出现你说的5.5V偏差,带隙和比较器的偏差往往比你想象的要大,你主要需要考虑这两部分的因素,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回复

网友:
基准电压你是怎么做得比较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