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菜鸟DC综合约束求助!

楼主(2010-07-25):
最近在搞dc综合,真是焦头烂额阿,望各位大虾帮忙
    design分三个block,都很大,目前采用bottem-up的方式综合。三个block分别设置约束。block1含有gen_clk(产生本block和其它block的分频时钟,门控时钟)。
(1)对block1进行约束时,是否所有时钟都需要define?
(2)block2有多个输入时钟,其中gen_clk1与gen_clk2(这两个时钟都是在block1中由同一个clock经过不同的使能信号产生的),那么在对block2进行约束的时候,如何define这两个时钟呢?

楼主:
没有人回复阿,着急啊

网友:
(1)block1的时钟定义
时钟定义的原则:后面相关模块要用的时钟都要定义,可在pll后面和分频器后面定义,icg后面没有必要定义;

(2) block2的时钟定义
那两个时钟都要定义,定义成周期一样,不要设false path

楼主:
目前我也是这么做的,多谢阿。
问题是,block2有个输入控制信号cnt,是在block3种产生的,它是由gen_clk3产生(而gen_clk3与gen_clk1,gen_clk2都是在block1中由同一个clock经过不同的使能信号产生的)。那么我在约束BLOCK2的时候,只定义了gen_clk1,gen_clk2,没有定义虚拟时钟gen_clk3,而是将cnt定义为gen_clk1时钟域的输入信号(因为这三个时钟周期一致),但是这个时候在计算cnt的setup路径时(input to gen_clk2的register),出现一个非常大的violation。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约束有问题啊?

楼主:
补充现象:
clock gen_clk1(rise edge)     1126.4

不知道为啥出现这种情况啊? 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喂  有没有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