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_time violation?

楼主(2010-07-25):
大家好,我用DC对我的设计逻辑综合后,在modelsim中进行后仿真。我先对某个路径进行时序检查,得到下面结果:
dc_shell-t> report_timing -delay min -to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D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ME_and_MC
Version: V-2004.06-SP2
Date   : Sun Jul 25 12:51:16 2010
****************************************

#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as used for high fanout net computations.

Operating Conditions: typical   Library: typical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ME_and_MC          tsmc18_wl40           typical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CK (DFFRX1)             0.00 #     0.00 r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Q (DFFRX1)              0.55       0.55 f
  ref_frame_array_u/add_27/A[9] (ref_frame_array_DW01_inc_13_0)
                                                          0.00       0.55 f
  ref_frame_array_u/add_27/U1_1_9/S (ADDHXL)              0.40       0.95 f
  ref_frame_array_u/add_27/SUM[9] (ref_frame_array_DW01_inc_13_0)
                                                          0.00       0.95 f
  ref_frame_array_u/U61/Y (AND2X2)                        0.23       1.19 f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D (DFFRX1)              0.00       1.19 f
  data arrival time                                                  1.19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clock uncertainty                                       0.10       0.10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CK (DFFRX1)             0.00       0.10 r
  library hold time                                      -0.06       0.04
  data required time                                                 0.04
  --------------------------------------------------------------------------
  data required time                                                 0.04
  data arrival time                                                 -1.19
  --------------------------------------------------------------------------
  slack (MET)                                                        1.14
此报告显示,这段路径没有hold_time violation。然后,我将.v网表和.sdf文件以及stand_cell的.v文件导入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会出现下面的违例报告:
# ** Error: /export/home/st5/h.264/sim/tsmc18.v(7692): $hold( posedge CK &&& (flag == 1):5095 ns, negedge D:5095 ns, 500 ps );
#    Time: 5095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me_tb:ME_and_MC_u: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
因此,比较迷惑,现在请教大家,该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下面是我从.sdf文件中截取的w_addr_reg_9_的时序信息:
(CELL
  (CELLTYPE "DFFRX1")
  (INSTANCE ref_frame_array_u/w_addr_reg_9_)
  (DELAY
    (ABSOLUTE
    (IOPATH (posedge CK) Q (0.805:0.805:0.805) (0.553:0.553:0.553))
    (IOPATH (negedge RN) Q () (0.460:0.460:0.460))
    (IOPATH (posedge CK) QN (0.771:0.771:0.771) (0.663:0.663:0.663))
    (IOPATH (negedge RN) QN (0.680:0.680:0.680) ())
    )
  )
  (TIMINGCHECK
    (WIDTH (posedge CK) (0.129:0.129:0.129))
    (WIDTH (negedge CK) (0.177:0.177:0.177))
    (SETUP (posedge D) (posedge CK) (0.077:0.077:0.077))
    (SETUP (negedge D) (posedge CK) (0.157:0.160:0.160))
    (HOLD (posedge D) (posedge CK) (-0.058:-0.059:-0.059))
    (HOLD (negedge D) (posedge CK) (-0.055:-0.059:-0.059))
    (SETUP (posedge RN) (posedge CK) (0.058:0.058:0.058))
    (HOLD (posedge RN) (posedge CK) (-0.038:-0.038:-0.038))
    (WIDTH (negedge RN) (0.192:0.192:0.192))
  )
)
下面是stand_cell的.v文件中DFFRX1的描述:
`timescale 1ns/1ps
`celldefine
module DFFRX1 (Q, QN, D, CK, RN);
output Q, QN;
input  D, CK, RN;
reg NOTIFIER;
supply1 xSN;

  buf   XX0 (xRN, RN);
  buf     IC (clk, CK);
  udp_dff I0 (n0, D, clk, xRN, xSN, NOTIFIER);
  and     I4 (flag, xRN, xSN);
  buf     I1 (Q, n0);
  not     I2 (QN, n0);

  specify
    specparam
    tplh$RN$Q  = 1.0,
    tphl$RN$Q  = 1.0,
    tplh$RN$QN  = 1.0,
    tphl$RN$QN  = 1.0,
    tplh$CK$Q = 1.0,
    tphl$CK$Q = 1.0,
    tplh$CK$QN = 1.0,
    tphl$CK$QN = 1.0,
    tsetup$D$CK = 1.0,
    thold$D$CK = 0.5,
    tsetup$RN$CK    = 1.0,
    thold$RN$CK    = 0.5,
    tminpwl$RN     = 1.0,
    tminpwl$CK    = 1.0,
    tminpwh$CK    = 1.0;

    if (flag)
      (posedge CK *> (Q +: D)) = (tplh$CK$Q,    tphl$CK$Q);
    if (flag)
      (posedge CK *> (QN -: D)) = (tplh$CK$QN,   tphl$CK$QN);
    $setuphold(posedge CK &&& (flag == 1), pos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NOTIFIER);
    $setuphold(posedge CK &&& (flag == 1), negedge D, tsetup$D$CK, thold$D$CK, NOTIFIER);
      (negedge RN *> (Q +: 1'b0)) = (tphl$RN$Q);
      (negedge RN *> (QN -: 1'b0)) = (tplh$RN$QN);
    $setuphold(posedge CK, posedge RN, tsetup$RN$CK, thold$RN$CK, NOTIFIER);
    $width(negedge RN, tminpwl$RN, 0, NOTIFIER);
    $width(negedge CK &&& (flag == 1), tminpwl$CK, 0, NOTIFIER);
    $width(posedge CK &&& (flag == 1), tminpwh$CK, 0, NOTIFIER);

   endspecify
endmodule // DFFRX1
`endcelldefine
大家看看,该如何处理这里问题啊,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好像记得vcs有一个 “识别负值的选项”, 若不加那个选项仿真,负值的setup和hold check会报error。 建议你vcs -help一下

网友:
怎么会有负的hold和setup,第一次接触到啊

网友:
setup都是正的,hold是有可能是负的,意思是说在触发沿到来前,从触发器的数据已经得到保证。具体可以在网上搜下这方面的资料,我以前看到过说这个的原理,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holdtime是负的这很简单,你把flop里面的clock加缓冲器延迟一段时间,那么holdtime就可能是负的,但是setup+hold必须为正。

关于2#所说的,一般在vcs里面需要加 +neg_tchk,但是好像modelsim里面一般默认是能够检查负的holdtime的,所以X6J6P6 最好去确认一下。

另外,X6J6P6你设置的verilog仿真时间精度是多少?

楼主:
大家好,hold_time 是负的,是有可能的,至于yohuang兄说的时间精度,我的定义如下:
`timescale 1ns/1ns

其实,我认为,我的综合后的后仿真不过,可能是我在综合时的约束文件中将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定义为ideal_network了。

网友:
你的时间精度设置有问题!

把精度改成10ps 或者 1ps, 看看结果!

楼主:
yohuang兄,你好,我把精度改成:
`timescale 1ns/1ps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
有没有MSN? 这么交流太费劲

楼主:
有,yohuang兄,说你的账号吧。

网友:
实际上你的报error的那条timeing check来自standcell,而不是来自sdf,所以的dc吐出来的timing是ok的.而仿真的时候会报error.一般来讲stand_cell的timing constraint会做得比较大.报错的概率很大.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大家探讨.

网友:
应该是modelsim本身算法的问题,它在处理negative hold time的时候会出问题。 换成VCS仿一下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1-08-20):
回复 楼主:

    你好!不知道您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的时钟约束脚本是1M,而我的测试文件时钟是10M,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把测试脚本中的时钟换位1M就没有这个错误拉,不知道是否可以和你QQ交流一下。

网友(2011-12-13):
   一般情况下,setup time 和 hold time 都是正的,时序违例窗口能包住时钟上升沿。
    如果hold time为负值,则时序违例窗口是在时钟沿之前,flop内部D端的延迟要比CLK端大,这样延迟后生成的违例窗口是才能包住CLK上升沿。
相反,如果setup time为负值,则时序违例窗口是在时钟沿之后,flop内部CLK端的延迟要比D端大,这样延迟后生成的违例窗口是才能包住CLK上升沿。setup time+hold time > 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所以 你要在仿真器里 加个选项,说sdf可以标称负的,

好像在irun里面叫 NTC吧

别的不知道了。

但是 我还是认为 应该先 dump 下波形 再说。

网友(2013-05-06):
这个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的呀?求解

网友(2014-11-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通过导入sdc文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