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问题(菜鸟)

楼主(2010-07-25):
看了些介绍DC的书,也做过几次实验,不过DC脚本都在Lab里的,请问下我现在要在自己的设计上加约束,这些约束条件有谁来提出,那些input_delay,output_delay的数值时怎么来的?

网友:
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理论上讲,是要和其他设计人员沟通得到的,如果实在不能确定,也可以设为参考时钟周期的60%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A:

    60%大了吧,这些差不多就clk的30%,按照我的经验来说

网友:
DC的约束相对实际要严一些。
接口信号的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要看是再芯片内部subchip还是芯片管脚
内部的话尽量用寄存器输入输出,这样可以将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给的大一点,70%以上都可以。
芯片管脚的约束也是要严一点,60%以上,尽量给外面留有余量。
这些约束是指导DC优化的,未必能满足,只是让DC往更好的方向优化,当然也会带来面积的增加,可以更加实际情况权衡一下。
真正需要精确分析管脚时序的是STA,高速接口的约束根据对接芯片的规格和si工程师给出的驱动负载信息来约束。

网友:
有没有更详细的,最好给个模板,初学者的痛苦,第一步太难!!!!

网友:
你找些sta的文档看下,有很详细的解释,是计算来的。

网友:
前面的都说了啊 按照时钟的70%啊
关键是学会看报告 然后分析你的时序路径
这一点就要看你的基本功好不好了

要能够推导你写的语言产生的是什么样的电路

一般来说DC的安装目录下就有许多的小例子
你可以先看明白别人的 再做自己的

网友:
我觉得好的方法是先熟悉STA,然后你可以先设个大概,然后综合后STA一下,看哪里有violation,相对应的改constraint,循环~~~

不知道对不,我也小菜一只。

网友(2011-01-14):
这个一般由系统规范给出,如果没有就需要设置余量,尽量保守些吧

网友(2011-08-03):
要看实际的设计要求

网友(2020-12-01):
非常感谢大牛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