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的反馈环路带宽

楼主(2010-07-25):
请问各位:在下图的带隙基准源的反馈环路中,一般对环路带宽的大小有要求吗?根据我的理解:一般基准源中没有高频信号,主要提供的是直流电压和电流偏置,环路带宽大小一般应该没有要求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PSRR有要求吗?

网友:
看你有没有瞬态的要求 。。。

网友:
建立时间对带宽会有要求。

楼主:
楼上能具体讲讲吗?一般在书里和paper里面都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是仿电路时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还望楼上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2011-06-22):
我觉得应该没要求
而且想不到有什么应用需要上电马上就用到基准,一点都不能等的
而且基准很多PTAT偏置上面还故意增加CAP来滤波,毫无疑问是降低环路带宽的

网友:
环路这个没考虑过 具体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有瞬态负载要求的话,Vbg要加buffer;否则环路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用在什么电路里吧,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基准带宽最好高于振荡器频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路带宽会影响到bandgap reference的driving能力和PSRR;带宽比较窄的话受到干扰恢复起来比较慢,高频的psrr比较差。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