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IXER的噪声性能

楼主(2010-07-25):
请教一下各位CMOS工艺下,下变频双平衡MIXER噪声系数一般多大?
我设计的功耗1.8mA,NF=21dB(1MHz处),性能是不是有点差,请大侠指教

楼主:
请大侠指教啊,先自己顶

网友:
大了是肯定的 不过单看一个指标没有意义啊,要是不计电流做到10以下都没问题

网友:
有点差
建议看几篇paper的性能
1# mhtcas

网友:
RF和LO的频率是多少?
Mixer也比较关心线性度的

网友(2012-04-10):
10dB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