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NiosII/e或NiosII/s ,系统正常运行;但换成NiosII/f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为什么?

楼主(2010-07-26):
有个FPGA的问题要请教,高手们帮忙看看呀,先谢谢了!
        我使用DE0开发板,quartrsII 8.1 ,NiosII8.1 。在SOPC中组建的系统包括以下组件:NiosII,onchip_memory(设置为ram,30KB),lcd240128(自建液晶接口,set up:20ns,read wait:20ns,write wait:20ns, hold:20ns, slave addressing: native);
        NiosII核中Reset Vectornchip_memory , Exception
        Vectornchip_memory ;
        在NiosII IDE建立软件工程后,系统库属性中的设置:program memorynchip_memory,read-only data memory:onchip_memory,read/write data memory:onchip_memory,heap memory:onchip_memory, stack memory:onchip_memory;
        现在问题是:如果NiosII核使用NiosII/e或者NiosII/s ,系统都能正常运行,液晶也正常显示;但只要将NiosII/e或者NiosII/s 换成NiosII/f ,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液晶显示乱码;
        为什么会这样?怎样解决?
        谢谢各位了,大家说说呀。

楼主:
高手们说说呀,难道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data  cache的问题,旁路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