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的后防可不可信

楼主(2010-07-26):
请教各位大侠,做带隙基准源用Hspice后防,做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直流仿真,结果与前防有偏差。用Hspice后防时有一缺陷,电阻温度无法变化保持25°C的恒温,电阻的工艺角无法仿真,请问大侠们,这样的后防可信吗。

网友:
即使你连后仿真的温度曲线都调好了,流片出来怕还是有偏差的吧

楼主:
流片结果出现的偏差肯定会有。因为后防与前防的差异很大已经不可信了。现在主要是无法根据后防的结果对版图进行修正,没有了这一步,就不能对版图设计带来的误差进行调整。

网友:
你可以看看后仿里什么关键参数的或关键器件的参数影响了你的仿真结果,然后判断该参数是否合理。如果不仔细分析,简单的说可不可信都不是一个优秀工程师的工作方法。

网友:
不可信+1。

网友(2011-01-15):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不管可不可信,流片回来一定要t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