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如何在检测信号上升沿时,输出一个窄脉冲,

楼主(2010-07-26):
现有一输入信号,想在它每个上升沿出现时,就输出一个窄脉冲信号!
  求教各位高手!!!!谢谢谢谢

网友:
LZ真是执着啊,关于这个问题都开了好几帖了。

关于这个问题,你需要告知窄脉冲的宽度(1ps、1ns、2ns、10ns……)。
随便写了个程序,你参考参考吧……
module    risingedge_detect(
                            clk,//care for the clk which must be faster than signal_in
                            reset_n,
                            signal_in,
                            signal_risingedge
                            );

input     clk;
input    reset_n;
input    signal_in;
output    signal_risingedge;

reg        [2:0]    signal_shift_register;

assign    signal_risingedge    =    ( signal_shift_register[2:1] == 2'b01 );//detect the signal's rising edges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 1'b0)
            signal_shift_register    <=    3'b000;
        else
            signal_shift_register    <=    {signal_shift_register[1:0],signal_in};
    end
endmodule

楼主:
难道脉冲宽度是由时钟周期决定的?等于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同步电路设计中,最小的脉冲就等于一个时钟周期了,不是一个时钟周期的脉冲有什么用呢?那是毛刺或毛病

楼主:
那就是说我得到的脉冲宽度不小于一个时钟周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下面的行不行:

010我觉得就是产生一个周期的正脉冲吧,要么就是一个向量输出
always@(posedge clk)
   sig_dly <= sig_in;

assign  sig_neg_edge =  sig_dly & (!sig_in);//检测下降沿

always@*
  begin
      vector_out = 3'b000;
     if(sig_neg_edge)
      vector_out = 3'b010;
end
验证下上面的代码吧,不知道能否满足您的需要

网友:
signal_in & (~signal_in_delay_one_clock)

网友:
LS 的发帖时间好奇怪哦~  难道是在上午5点发的??
   其实LZ的意思是在每一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输出一个窄脉冲吧?
这个窄脉冲的宽度与时钟宽度没有具体关系吧?
  你可以考虑将时钟经过一个延时模块(通过门级延时)再与本身的时钟异或,会产生一个窄脉冲~  我试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搭一个模拟电路就可以做到,我是要用数字做,,不过做得差不多了,,还有一点点需要修改,,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2010-09-09):
不知道楼主是怎样用数字实现的,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2010-11-07):
    用这种办法得到一个时钟周期的窄脉冲,eg. sigplus如果电路下面要用到这个窄脉冲来触发,一个信号ou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out <=0;
                 else
                       if(sigplus)
                           out <=in;
                      else  out <0;

这种用法,会不会出现:虽然产生的sigplus是一个时钟周期的,但是由于信号传递过程中的延时,失真等影响而在上述的always中的clk边沿的时候采集不到signal了,而不能执行 if(sigplus)
                           out <=in; 语句了呢?

网友(2016-05-06):
回复 网友B:
hah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输验证码

网友:
`timescale 1ns/1ps
module pos_det(clk , rst_n,in,out);input clk,rst,in);
input clk;    // system clock
input rst_n; // system reset active low
input in;      // input signal
output out;  // pulse output

reg   in_1d,in_2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egin
       in_1d <= #1 1'b0;
       in_2d <= #1 1'b0;
    end
else
    begin
       in_2d <= #1 in_1d;
       in_1d <= #1 in;
    end
end

assign out = in_1d && (~in_2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