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EX8311的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0-07-26):
在写驱动时,需要配置8311的PCIE端的寄存器以及局部总线端的寄存器,PCIE端的寄存器有相应的offset,根据offset直接操作对应的寄存器即可;而局部总线端的寄存器有映射,烦请各位大牛帮我解答下,下面四种地址对应关系是什么啊?感激不尽
PCI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dress
Local Access (offset from Chip Select Address)

PCI (Offset From Base Address)
Local Access (offset from Chip Select Address)

网友:
我有同样的疑惑,不太明白

网友(2012-08-03):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PCI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dress ----PCI端的配置寄存器地址(内存/IO 映射)
Local Access (offset from Chip Select Address)---EEPROM中对应配置内容的地址

PCI (Offset From Base Address)----局部端映射到PCI端的地址(基于局部寄存器PCI基地址的偏移)
Local Access (offset from Chip Select Address)---EEPROM中对应配置内容的地址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寄存器配置还有很多问题,希望能得到指点!
我的QQ404085477,邮箱:guang_z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