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会运行时会自动退出?

楼主(2010-07-26):
用Astro时发现每次运行astSPEFOut都会导致Astro自动退出,
但是其他命令都正常,
运行该命令时内存使用正常不存在由于内存管理缺陷原因导致的问题,
有没有人碰到过相同的问题呢?
日志文件中最后由这么一句话:

caught signal 11 [segmentation violation].

有没有人见过这个呢?

我的版本是Astro 2007.03 SP7,
运行系统是RHEL 4 ES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看是不是内存不够了?
仔细检查一下log

楼主:
log文件正常,没有提示什么memory不足的问题,就像是突然就中断了

网友(2012-09-10):
回复 楼主:

   请问下你的这个问题后来如何解决的呢?我也出现一些无故退出的问题,跟这个有些类似,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自动好了,可能是前面设置的参数有冲突吧,没有深究,楼主找到原因分享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抽. spef文件吗?不是一般都用StarRC来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