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leaf cell和flatten cell的区别吗

楼主(2010-07-26):
没有子模块的cell 统称为leaf cell
而flatten cell看起来也和这个类似
它们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
通常对于一个hierarchical design来说,会调用很多小的cell,最底层的cell一般叫做leaf cell,就好比一个倒着的树,叶子都是最底层的,那些节点就是高一些的层次,最顶的节点就是top level.
flatten cell是针对hierarchical design来说的,flatten cell是没有层次的,不调用任何leaf cell。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2-05-12):
学习了
现在理解了,为啥有时候encounter 的verilog 网表转出的cdl 总是带一些空的std cell 定义。
多谢!

网友(2012-11-05):
leaf cell就是图论中的叶子节点。

网友(2013-06-04):
很受启发

网友(2013-07-19):
flat cell 是flat后的cell单元。
leaf cell一般就是stand cell

网友(2014-03-12):
正解~~~通俗易懂,呵呵呵~~

网友(2014-06-11):
解释的言简意赅,清楚明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
解析的正确

网友(2014-10-07):
说的好,终于理解了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 是因为展平设计中 不调用leaf cell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啊 可以和你交个朋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好 ,问个问题啊 ,我用report_qor之后,其中有一段是这个:

Cell Count
  -----------------------------------
  Hierarchical Cell Count:          0
  Hierarchical Port Count:          0
  Leaf Cell Count:               1554
  Buf/Inv Cell Count:             200
  CT Buf/Inv Cell Count:            0
  -----------------------------------

Leaf Cell Count 可以理解为这个design或者.v文件中的门的个数吗?底下的Buf/Inv Cell count 理解成design中Buf/Inv cell的个数,
那1554-200=1354 理解成除了 Buf/Inv cell 之外的其他 std cell 比如 nand nor等等吗?
多谢版主了先

网友(2015-05-25):
回复 网友A:
leaf cell和logical cell在ICC工具里有什么样的含义啊?

网友(2017-04-20):
thanks for the expla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