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请教:在信号I的下降沿得到一个010的脉冲怎么实现??

楼主(2010-07-26):
初学code,
verilog请教:在信号I的下降沿得到一个010的脉冲怎么实现??

网友:
010我觉得就是产生一个周期的正脉冲吧,要么就是一个向量输出
always@(posedge clk)
   sig_dly <= sig_in;

assign  sig_neg_edge =  sig_dly & (!sig_in);//检测下降沿

always@*
  begin
      vector_out = 3'b000;
     if(sig_neg_edge)
      vector_out = 3'b010;
end
验证下上面的代码吧,不知道能否满足您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点,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