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约束

楼主(2010-07-26):
请问在用dc综合,对design(包括subdesign)进行约束的时候,是否所有的port都要加约束,对控制信号,数据信号需要分别处理吗(控制信号可加可不加约束,数据信号需要加约束)?多谢了,在线等

网友:
理论上是所有的instance ,ports都应加约束的

网友:
对,负责有的路径计算信息不全或不真实

网友(2010-09-12):
\(^o^)/~谢了,学走了~~~

网友:
所有的管脚都要加约束的,

网友(2010-11-01):
那所有管脚的约束信息该怎么定义?

网友:
我想LZ说的是综合策略strategy,如果自顶向下的话,那sub_design自然是不需要约束的。top已经约束过了。

反之,自然就需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自己预算时间,设置约束了。

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不再累述了,《…高级综合…》有一整章节是讲这个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设计经验

网友(2012-10-28):
这个要参考库的文档,还有设计的参数吧。至少要有一个buget。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