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心请教LED driver相关

楼主(2010-07-26):
菜鸟最近在研究LED driver,好多疑问啊,在此虚心请教各位,还请不吝赐教:
[1] 采用sink current和source current的优缺点是什么?
[2] 以MP3320的应用图做为例子的几个问题:
    A:在每一串上串接一个电阻起什么作用,在应用中这9个电阻是相等的还是不相等的?如果是为了减小每一路的电流,可以通过增加R1来达到不是吗?
    B: FB=195mV,R1=1.08ohm, 则I_LED=180mA,也就是说每一路有20mA.若某一路open了,则剩下的8路每一路电流是:180mA/8=22.7mA.若某两路open了,
      则剩下的7路每一路电流是:180mA/7=25.7mA,依次类推对吗?这样的话若open支路太多了电路怎么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存在了?电路中如何检测或保护这种装态?
    C:当某一路的一颗LED short了,那么这一路的亮度会增强?而其他支路的亮度会减弱吗?
    D: LED driver中的OVP(过压保护)和SCP(短路保护)怎么理解?电路设计思想是怎样的?
    E: 输出电压Vout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找了一下这个MP3320,没找到datasheet,但从电路图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DC-DC boost IC,而这个led电路是一个简单的led驱动,只是提供一个高的电压直接加在 led阵列上,另外还有其他功能更高的driver IC。
R1 R2 作用是反馈分压电路,提供FB电压,R2-R10相同。
任何一个支路open,不会影响其他支路。short也同样的情况。
ovp scp应该在芯片内部已经设计了相关电路。
ovp检测电压,超过指标则shutdown
scp检测电流,超过指标也shutdown

网友:
输出电压是由ic以及外部器件 电感 电容二极管实现。dc-dc boost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查了下资料,与LED串联的那些电阻好像是减小功耗的作用,不是反馈电阻,不知如何理解

楼主:
另外,电阻R1是设定负载电流的

网友:
R2=R10叫镇流电阻。(ballasting)让两路并联的LED电流相等用的。

楼主:
但有些datasheet中并没有这个电阻,没有这个电阻电流就不相等了吗?

网友:
这是一个boost 结构的电路。电阻的作用的确是用来均流的,因为LED灯的压降每一颗是不同的有差异,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的话,在同一压降下LED的电流差异会比较大,这个电阻有限流的意思。 至于支路出现问题那么依照给出的线路图来说,产生的现象就和楼主说的一样!至于开路和短路保护,是指你LED负载未接或短接的时候芯片应该不工作;如果你负载接LED灯,那么Vout等于你灯串联个数X3.3  ,如果你想恒压输出那么你LED应换成电阻,Vout通过RFB与负载电阻的比例来确定。

网友:
接楼上的.
这种FB采用串联电阻检测目的是稳流吧.
那个R1,R2的值怎么确定,接好后再调?..

楼主:
xievic:
   按照你的意思,你认为那几个与LED串连的电阻阻值应该不相等吧?但根据Datasheet的示意图,好像是相等的。另外,就这个应用图来讲,若LED正向压降是3.3V,那么Vout=3*3.3+0.195吧(若不串电阻),不涉及到负载电阻吧?

网友:
R2~R10是镇流电阻,
保证这几路的电流大致相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 会告诉你FB的值,然后根据你想要的电压来算你的电阻比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阻值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电阻,灯的电压变化很小就会导致电流很大变化,但是有这个电阻那么电流变化量就不会太大。这种应用只能单路反馈,在应用中只能检测一路,所以要求灯的规格尽量一致。如果你测试会发现各路的电流是不一致的。如果想要各路电流保持一致,那么就需要每路进行检测并反馈,比较麻烦。你这颗芯片实现不了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