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带隙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plot输出的文件

.plot输出的文件

AW显示的波形

AW显示的波形
做了一个小的带隙电路,结果仿真的波形不是曲线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忘高手帮解决一下。

网友:
从-20到80扫下来,电压基本没变化,所以你的图形不是曲线。

网友:
个人感觉,有可能是:option的一些设置问题, 或是module的自身的问题。

网友:
option的一些设置问题, 或是module的自身的问题

网友:
是module的自身的问题

网友:
出现二阶补偿效应

网友:
module的自身的问题?

网友:
dc sweep step是多少?扫的点太少了

网友:
用Hspice防带隙基准的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情况非常不准确,等你调整好后也许仿真结果非常好,但是根本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