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万用表测量FPGA短路是否会烧芯片

楼主(2010-07-27):
问一个使用万用表测量FPGA是否短路的问题

想必大家在对自己开发出的板子在加电前往往会用万用表判别一些板子是否短路。
好比一个fpga+DSP的开发板,具备1.2 2.5 3.3 1.0 1.8 5 -5等几种电源,那么测量的时候可能需要黑表笔接地,然后调节到二极管档,红笔分别接上述电源,看看是否导通。当然负电源可能要反向。

这里,我是经常按照上面的方法测量的,也没有发现板子不好用。
但是,近来我对这种测量方法有一点担心:照理说万用表如此测量时输出是5v,那么直接接到芯片的电源上是否会将芯片烧毁?好像见到有人提示这个问题,但是在网上没有搜到更详细的内容。

希望各位高手发表言论,共同探讨。

楼主:
一、 二极管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开路电压约为2.8V,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负,测量时提供电流约为1mA,显示值为二极管正向压降近似值,单位是mV或V。硅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约为0.3~0.8V。锗二极管锗正向导通压降约为0.1~0.3V。并且功率大一些的二极管正向压降要小一些。如果测量值小于0.1V,说明二极管击穿,此时正反向都导通。如果正反向均开路说明二极管PN节开路。对于发光二极管,正向测量时二极管发光,管压降约1.7V左右。

【PDF】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原理
http://paper.dic123.com/pdf_c5f5 ... e9950eaa/lunwen.pdf

===============================
请问数字万用表的蜂鸣器档(二极管档)的输出电流和电压是多少?时间:2009-02-27 10:21:00网友1:
1.电压和电流是不是一个稳定值?(是在戴载的情况在);用它给一个带软板控制的3色(红,黄,蓝)ED灯供电;出现问题:都是蓝灯很暗,其他正常.

  2.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二极管档),直接点在 3色(红,黄,蓝)ED灯焊盘上点亮LED,看灯亮度,这样会对LED造成损伤吗?

  12-23C/R6GHBHC-A01/2C   这个灯的型号
   手指点下,小弟万分感谢!
--------------------------------------------------------------------------------

网友2: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我试了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去驱动蜂鸣器,可以发出响声没有问题,直接接在LED的两端,;LED发光很暗,因此电流不是很大吧
--------------------------------------------------------------------------------

网友3:
我是没有万用表啊 !没办法测试哦!
不知道它输出的电流,电压是不稳定的?
--------------------------------------------------------------------------------

网友4:
晕,搞电子的连个万用表都没有啊 不同型号的万用表不一样吧
--------------------------------------------------------------------------------

网友5:
你用万用表去测万用表啊   貌似2点几V   有点忘了
--------------------------------------------------------------------------------

网友6:
一般的万用表二极管档的输出电流为1mA,测过多块,都是.最高电压不一定,会有偏差.没有详细测过.
你在测试LED时,蓝色的相对暗,那时因为蓝色LED的VF相对偏高,接近万表的最高输出电压,因此电流达不到1mA.有条件的话建议用2块表测一下.

楼主:
在上面的内容里面看到了其实万用表的二极管档输出电压最大2.8,电流则为1mA
但是还是大于芯片的内核电压如1.0V
这个危险到底存在吗?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例如芯片的核内阻如dsp只有几十欧。那么在芯片的电源端分的电压可能只有几百个mV所以安全。是吗?欢迎大家回复。

网友:
没有试验过,坐等详情

网友:
2# weizhiheng 不會燒, 電表有限流.

网友:
不明真相群众围观中。
按说,从电流上讲,应该还好了。但从电压上讲,心里也没谱

网友:
万用表是数字的还是老式的,老式的里就没有5V电源啊,有个9V的,和1。5V的,数字的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