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带隙基准工艺角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采用运放反馈结构的基准
在tt下,调整好管子的参数,基准电压在1.24v左右,
但是到ss或ff下,基准电压会上下偏出20mv之多,

采用运放反馈折叠电阻结构的基准
在tt下,调整好管子的参数,基准电压在0.24v左右,
但是到ss或ff下,基准电压会上下偏出6mv之多,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减少工艺角仿真带来的基准电压偏差呢
是在电路参数上下手,还是引入新的结构?

谢谢了

网友:
调得好的话,在mos的corner下边是不大会受影响的,看看工作点设置是不是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用的是理想值还是实际model? spice model里三极管有几种corner?
如果是实际model,也考虑了三极管的corner, pvt仿真的结构variation有这么多是正常的。调到多少得看你的技术功底和工艺corner之间的差别了。
如果电阻是理想值,三极管只有一个corner, 那就要看工作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用的是理想值还是实际model? spice model里三极管有几种corner?
如果是实际model,也考虑了三极管的corner, pvt仿真的结构variation有这么多是正常的。调到多少得看你的技术功底和工艺corner之 ...
引用 网友B: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兄弟阿

用的实际的电阻

基准源一般最好能调到多少呢?
我做了trim,工艺角偏差上下10mv左右
能调到多少呢?

网友:
一般只有bjt和resistor的corner才会有明显影响,MOS管不大可能有影响的,你的偏置有问题,或者环路增益太低

网友:
说白点,bjt的corner影响的是VBE的绝对值,这个没什么办法;res的corner影响的是电流,这个电流对正温度系数部分没影响,但是不同电流得到的VBE不同,这个可以通过加大电流让VBE的I-V特性曲线取在拐点之后斜率相对稳定的一段能稍微改善一些。

网友:
電路結構影響最大,有放大器的一般較不受影響。

网友:
如果电阻是理想值

网友(2011-02-25):
都不是理想的,VBE和电阻值都随corner变化的。尤其是电阻,相差20%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trim怎么做啊,有没有具体的教程,能不能发个,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所说的corner是指三极管还是电阻或者MOS管

网友(2011-05-15):
回复 网友C:

    对!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收获很大,以后希望还能有更多的好东西!

网友(2011-11-24):
一般MOS的工艺角没有太大的影响,主要是BJT和电阻工艺角的影响大,不同工艺角下,基准电压相差可能有几十个毫伏。

网友:
BJT corner影响很大,我最近做的一个bgr在全pvt corner下(包括bjt corner)最大和最小值之间能差到30mV

网友(2011-12-27):
有运放的带隙工艺偏差应该会小点的。。

网友(2012-03-21):
我做出来的基准 浮动30mv 啊  心里好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做电路的过程中应做如何考虑以降低各Corner间性能参数的变化?

网友:
bjt model level=1 only ss/tt/ff ..

but mos have 5 corner model ..

网友(2012-05-23):
只跑MOS工艺角,影响不大,这里只有OTA输入失调以及电流镜的影响,一般很小;跑MOS和R工艺角,影响也不大,因为此时只是电流的微笑变换,电阻比值以及带隙电压变化很小;跑全工艺角,由于带隙电压的变化,会造成比较大的初始电压值的变化,温度曲线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网友(2012-10-23):
想请教一下,如果放ss和ff与tt相对比,Vref的温度系数相差很大,Vref的浮动很大,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从电路架构考虑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虑

网友(2015-05-20):
我做的带隙基准800mv、如果只是改mos的 tt 到 ss,Vref变化不大,但是接着更改为bjt_ss、res_ss时,Vref相差9mv之多,这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1,基准中mos的工艺角对输出的影响可以忽略,mos的失配影响很大的哟,这会造成你输出绝对值的变化;
2,bjt的corner本身的beta,is及其它工艺参数变化都较大,输出绝对值变化一二十mv很正常;
3 ,电阻的corner也影响PTAT电流,当然会对输出造成影响,而更多的影响还是跟mos的失配类似,是电阻的失配哦。

网友(2016-12-14):
回复 网友F:

同问,最近也在做基准,也是各种问题,遇见了楼主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9-07-26):
工艺角存在影响比较正常,可以看下工艺参数,看看管子的选型,改下精度比较高的管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