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背板设计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啊?

楼主(2010-07-27):
比如去耦电容等,完全没做过请大家给予些建议

网友(2011-01-28):
背板设计,应该是不需要加去耦电容的
主要关注在布线,连接器处理,还有板材什么的

网友(2011-08-08):
背板是一种典型的无源链路,需要考虑,损耗,反射,串扰,地平面(地弹和SS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