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一个系统同时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处理数据的利弊??

楼主(2010-07-27):
同一个系统同时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处理数据的利弊在哪里呢?
以下是小弟弟的个人观点:

数据传递可能会混乱,相互间的干扰加大,
吞吐量会提高。

但是深层的厉害在哪里呢?
设计中应如何权衡抉择呢?

望大侠指点!

网友:
主要还是在时序上约束更紧了,如果是低速时钟一般是没问题,要是上100M的高速时钟,两个沿之间只有几个ns,很容易出现时序冲突的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

网友:
提高了数据处理带宽

但是对时钟指标的要求更高 比如 占空比的问题

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
Clock Uncertainty + Setup Time, 所以你 critical path會以period/2小.
DFT也不好作.
除非對 cycle 有要求, 否則盡量不做這種事 .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的赐教

网友:
相当于异步时钟电路了。
1,约束变得很紧,
2,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slew rate不一样,flight time不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的这句话:,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slew rate不一样,flight time不好控制

小弟弟不是很明白,能否细说一二?

网友:
器件上升下降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
用的不多。

网友: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这样用,但最好不要。

网友:
学习,学习,我们公司规定禁止这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