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12.2的linux版本如何安装???

楼主(2010-07-27):
在redhat 5下边,
终端里运行
./xsetup,

界面闪了一下,然后什么也没发生。

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缺少什么文件

windows的我还没试验。

另外,linux下的license设置,license前几行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之前我曾經碰到過這種情形, 原因是SELinux阻擋了share library的access. 在安裝期間, 可以先暫停SELinux.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网友:
有12.2的license或keygen嗎?

网友:
还没有用这么新的
现在用11。5

网友:
网上有人发布了ubuntu 10.4下安装ise 12.1成功的,去看看

楼主:
谢谢!
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了。

不过又找了一个老版本的ise 7.1,
它的安装包依赖问题可是很多,至今还没装上。

网友(2018-03-23):
怎么弄怎么弄,各位大哥,我出现了这个问题。
/mnt/hgfs/sf/Xilinx_ISE_DS_Lin_14.7_1015_1/bin/lin64/xsetup: line 21: 57393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XLNX_DIR_NAME}/_xsetup "$@"
安装界面显示了一下就没了,然后就弹出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