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time SI.rep

楼主(2010-07-27):
大家好
我在用nanotime做静态时序分析STA的时候,跑出来的结果有如下蹊跷问题:

对于si_nets_max.rep,就是考虑coupling电容的影响,report里面报告出来的结果都是至少有一个是在有源区,而对于coupling电容是由于两条金属线之间相互影响造成的,也就是说report里面的节点报告错误了,会有哪些错误呢?

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an you show us the report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我这里无法将截图上传上去,可以加下你的qq或者msn吗?
我的是qq:329842928  msn:shayabin@msn.com

网友:
nanotime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
synopsys的transistor level static timing analysis tool

楼主:
5# zh123456789

网友(2011-10-12):
nanotime没见过啊,

估计是晶体管级别 , 出现poly, AA 当然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