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0与高阻(Z)相或结果是什么

楼主(2010-07-27):
RT!
知道的请告诉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人能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
...你可以编程试试

网友:
一般编程中不会用到这种奇怪的逻辑吧,

网友:
直接做个小模块一试就知道了
0与任何值都是0

楼主:
6# jackiexiuyi 我也觉得应该是高阻,只是不太敢确定而已,谢谢了啊!

网友:
理论上是Z态,但是需要看具体的硬件系统,毕竟绝大多数的FPGA/CPLD并没有高阻态这个结构

网友:
在FPGA中是没有z的,
在FPGA中只会有0 还 1
只有在FPGA的端口才有可能有z,这是因为在端口会有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不定值吧,X,而不是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