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人用过Tanner吗?

楼主(2010-07-27):
RT!

我现在作为一个初学者在用这个软件,希望得到用过的前辈们的指教,也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Tanner是一个类似于Cadence的软件,但没有Cadence那么通用,只是适合于初学者。

楼主:
RT!

我现在作为一个初学者在用这个软件,希望得到用过的前辈们的指教,也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Tanner是一个类似于Cadence的软件,但没有Cadence那么通用,只是适合于初学者。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吗?紧急呼叫用过Tanner 13的人啊!

网友(2011-06-06):
Tanner EDA tools for analog and mixed-signal ICs and MEMS design offers designers a seamless, efficient path from design capture through verification. Our powerful, robust tool suite is ideal for applications including Power Management, Life Sciences / Biomedical, Displays, Image Sensors, Automotive, Aerospace, RF, Photovoltaics,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MEMS.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学,请不要对工具做初学,,,,等的评价
如果你要学习工具的使用,建议你看一下帮助文档,也就是通常说的online help doc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捷径可循的,或许别个有,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看一下在线的帮助文档,有百利而无一害。

网友:
別用 Tanner,想辦法弄一套會動的 laker+calibre,
這樣,你的問題別人才有機會解答,.tf rule file 也才可能
得到別人幫助,用一個幾乎沒人在用的 tool,
有任何問題與困難,沒人幫得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