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生成pad的网表文件?

楼主(2010-07-27):
在使用Astro之前需要DC准备好verilog网表文件
但是PAD的v文件从何而来呢?我们怎么选用每个IO使用哪种类型的PAD呢?
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前端综合时会在网表中例化PAD的,
你只要load,就可以了,
PG可能需要后端加入,但是选型也是前端来定的,
后端就是实现,木有什么设计的。

楼主:
前端综合时会在网表中例化PAD的,
你只要load,就可以了,
PG可能需要后端加入,但是选型也是前端来定的,
后端就是实现,木有什么设计的。
引用 网友A:

是吗?直接用DC就可以例化PAD?
我觉得用DC的时候没有加入PAD库的哦,
具体怎么弄的啊?

网友:
.tdf文件自己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