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对于正弦时钟信号的处理?

楼主(2010-07-27):
一般的晶振输出的时钟信号都是正弦波的,
那么在输入我们的IC后是不是需要一个整形电路将其变为方波呢?
或者将整形电路放在外部?
又或者是不用去管?
不是很清楚这些哈,但是觉得正弦波是不行的,因为上升时间太长,
请问各位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木有做过系统设计,不懂啊

网友:
过了pad后就几乎成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