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环路稳定问题急问!!

楼主(2010-07-27):
LDO 产生3个电压,后面接到比比较器上和三角波比较
单后防LDO环路很稳定,电压也很稳定
但是和后面单元联合后防,电压会有周期波动,然后再稳定。之后再波动稳定。
这个波动很高频(1G多),远大于三角波频率(1M左右)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多谢
难道是比较器耦合过来的?但为什么如此高频呢?

楼主:
无人解答???

网友:
周期性波动再稳定?个人猜有两个可能
1. 周期性波动如果是阻尼振荡,那可能是ldo的环路PM不够,建议带上真实负载测试环路稳定性
2. 如果是幅度不变的振荡,由于振荡频率高于三角波,所以不可能是kick back的因素,但某一时刻消失?查看下是否有某事件在此时刻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确实有触发,但是怎么使它快速稳定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后面比较器触发引起的, 不可避免
想让他快速稳定是不是只能增大环路带宽

网友(2014-11-12):
1GHZ的纹波? 这个应该电容很容易干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