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熟悉Modelsim TCL的进

楼主(2010-07-27):
大家用多了modelsim的都或多或少知道一些TCL指令,比如编译啊,加波形啊之类的,但在下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们设计组(在校的)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在系统功能联调的时候就有要用到这些指令,比如cmd是3位的,000代表read,那么我怎么用TCL让000在wave窗口的时候变成read而不是显示他数字
    哪位大虾有比较全的modelsim TCL的资料,希望能分享一下

楼主:
没人响应呀?哪位大虾帮个忙

网友:
radix define,去查 modelsim se ref 吧

楼主:
那个总共800页呢,有只讲这些方面的资料最好了。 3# jhzhenghn

楼主:
虽然有点累,不过还是找到了,谢谢! 3# jhzhenghn

网友:
跟三楼差不多,希望更多的人进来交流一下,我得向各位多多学习啊!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改RTL

`ifndef SYNTHESIS
  reg [101:0] statename;
  case(cmd)
  3'b000: statename = "read";
  ...
  endcase
`endif

statename 在波形上用ASCII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设计非常好,很便于debug

网友:
积分兑换!

网友:
这个对现实状态机很有帮助,多谢上边的指教

网友(2010-10-12):
用virtual type 和 virtual function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2014-06-13):
谁有啊,很有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