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运放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在设计运放时 是先设计偏置电路???还是  先用理理想电压给定bias,运放调好后再用电流镜等方式产生偏置???

我现在是用后一种方法,但是现在发现用电流镜产生偏置,会对调好电路产生影响,运放又得重调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偏置随便给给好了,除了影响共模范围好像没啥影响

网友:
先根据所需工作点设好偏置电路,之后就只需调主电路了。

网友:
即使用理想电流源仿真,也要加上足够的偏差,电流源本身偏差就很大的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理想电压和理想电流给biasing voltage 和 current
主电路调好后,在用实际的偏置电路来替换理想电压和电流。
这时候在不同工艺角、温度甚至电源电压下偏置电压和电流会变化
需要重新调整主电路。
建议直接加实际的偏置电路。如果用理想源,要考虑正负一定范围的偏差。

楼主(2010-08-31):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理想电压和理想电流给biasing voltage 和 current
主电路调好后,在用实际的偏置电路来替换理想电压和电流。
这时候在不同工艺角、温度甚至电源电压下偏置电压和电流会变化
需要重新调整主电路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说得很对

网友(2010-11-10):
见识见识

网友:
一般常用的方法,就是先用理想电压,电流源,设计。但是要考虑理想源的范围。(理想电压源,作为电源或者某些参考电压源如1.2V的bandgap输出,理想电流源,最为电路的bias)
如果设计时候,按照分析的最坏情况考虑(分别考虑最小带宽(电流最小),以及最小增益(电流最大)的范围。
最后带入实际电路,一般调整不会太大。
最后世纪电路所有温度,以及corner的仿真还是需要的。

网友(2011-11-06):
哪个先后都可以,设计时要有一个大概的范围吧

网友:
When you first pick up the topology of the amplifier, you should have some idea what is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upply/bias variation. Optimize your design with typical supply/bias condition and verify it still acceptable with process/supply corners. It's an iterative process anyway.

网友:
我觉得要看你要设计的精度了吧,对偏置的仿真和对运放的仿真都要做完善

网友(2012-04-15):
我觉得也应该先用理想偏置设计运放,然后设计偏置,请高手解释

网友(2012-12-25):
这个是要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