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电源完整性分析详解

楼主(2010-07-28):
电源完整性分析详解电源完整性分析详解

网友:
做了多年硬件设计,就是没有设计POWER,所以很感谢谢!

网友: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事例分析,比如LDO,PWM。
对一些器件参数的要求,如电感,电容的ESR等。
还有LAYOUT的FB走线的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