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TC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有没有做过RTC的,里面为什么要对inverter输出的信号加rc滤波

楼主:
难道没人做过rtc么

网友(2015-10-30):
因为驱动反相器输出的信号还不是方波,一般要用施密特触发器来滤波,也有用电容来滤掉高频抖动再将基频输入到另外一个反相器来滤波,貌似。

网友(2020-11-30):
你说的是RTC周边电路设计还是芯片后端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