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nner tools V14.11该如何安装?

楼主(2010-07-28):
Tanner tools V14.11该如何安装?

可否以图片教教小弟!

另外 系统为Windows XP SP2可以安装吗?

谢谢您的帮忙!

欲使用的相关连结:
Tanner tools V14.11 带crack
TannerToolsV14.11下载链接

网友:
I have not tried installation of Tanner EDA 14.11 under Win XP SP2, but successful in Win XP SP3

网友(2011-05-19):
这个安装起来不麻烦吧 按部就班就可以啊

网友:
按部就办,注意放在同一目录下

网友(2011-09-18):
For a 64-bit Win 7 system, how to install? I still cannot find the 64-bit crack for Tanner 14.11...Thanks a lot.

网友(2013-07-04):
汗!LZ没有安装过软件么?基本上按提示,按下一步就是了

网友(2014-03-25):
这多好安装呀,尤其还是xp,楼主要不试试安到win8

网友(2015-01-29):
回复 楼主:

    win7下crack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