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yaffs2根文件系统制作问题 - 文件大小超出限制

楼主(2010-07-28):
小弟今日在做一个基于mips + linux的yaffs2格式的根文件系统,制作方法如下:
把linux-2.6.24.3的源码包解压到mips-rootfs目录下,并且已经进行了内核编译和配置,同时也把busybox-1.14.4.tar.bz2拷贝到mips-rootfs目录下,最后建立自己的工作目录rootfs.
tar jxvf /home/src busybox-1.14.4.tar.bz2
cd busybox-1.14.4
修改 Makefile文件
ARCH ?= $(SUBARCH) --> ARCH  ?= mips
CROSS_COMPILE ?= /home/tools/mips/mipseltools-gcc412-glibc261/bin/mipsel-linux-
//静态编译
make menuconfig
Busybox Settings  --->
   Build Options  --->
    Build BusyBox as a static binary (no shared libs)
// rootfs 目录下
mkdir dev etc lib proc sys tmp home mnt
// 复制 make install 产生的_install目录下的 bin sbin  linuxrc复制到当前目录下面
cd dev
mknod -m 660 console c 5 1
mknod -m 660 null c 1 3
// 配置启动脚本 需要创建一个文件夹三个文件
mkdir etc/init.d
touch etc/init.d/rcS
touch etc/fstab
touch etc/inittab
chmod 777 . -R
// inittab内容(不需要登陆)
#System initialization .
console::sysinit:/etc/init.d/rcS
console::respawn:-/bin/sh
# Stuff to do when restarting the init process
::restart:/sbin/init
# Stuff to do before rebooting
::ctrlaltdel:/bin/umount -a -r
::restart:/sbin/init
// fstab内容
none    /proc   proc    defaults     0   0
tmpfs   /tmp    tmpfs   defaults     0   0
sysfs   /sys    sysfs   defaults     0   0
// rcS内容
/bin/mount -a
/sbin/mdev –s

// 根文件系统库的提取
// yaffs2 根文件系统制作
工具编译 :
cd linux-2.6.24.3/fs/yaffs2/utils/
#make clean
#make

生成根文件系统 :
#/root/mips-rootfs/linux-2.6.24.3/fs/yaffs2/utils/mkyaffs2image 1 /root/mips-rootfs/rootfs /root/mips-rootfs/rootfs/rootfs.yaffs2

#chmod 777 /home/work/jz4740/rootfs/myrootfs.yaffs2

而在
生成根文件系统 :
#/root/mips-rootfs/linux-2.6.24.3/fs/yaffs2/utils/mkyaffs2image 1 /root/mips-rootfs/rootfs /root/mips-rootfs/rootfs/rootfs.yaffs2
编译提示的最后部分如下 :
Object 511, /root/mips-rootfs/rootfs/bin/mv is a symlink to "busybox"
Object 512, /root/mips-rootfs/rootfs/bin/pipe_progress is a symlink to "busybox"
Object 513, /root/mips-rootfs/rootfs/bin/grep is a symlink to "busybox"
Object 514, /root/mips-rootfs/rootfs/bin/lsattr is a symlink to "busybox"
Object 515, /root/mips-rootfs/rootfs/dev is a directory
Object 516, /root/mips-rootfs/rootfs/dev/console is a character device
Object 517, /root/mips-rootfs/rootfs/dev/null is a character device
Object 518, /root/mips-rootfs/rootfs/tmp is a directory
Object 519, /root/mips-rootfs/rootfs/sys is a directory
Object 520, /root/mips-rootfs/rootfs/mnt is a directory
Object 521, /root/mips-rootfs/rootfs/linuxrc is a symlink to "bin/busybox"
文件大小超出限制

[root@localhost rootfs]# ls
bin  dev  etc  lib  linuxrc  mnt  proc  rootfs.yaffs2  sbin  sys  tmp  usr
[root@localhost rootfs]# du -sh rootfs.yaffs2
2.1G    rootfs.yaffs2
[root@localhost rootfs]#我想一定是哪里除了问题了,但是又不是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郁闷。。。yaffs2根文件系统不可能那么大的。。。而且,也不是正常的编译完毕。。。那yaffs2文件根本就不能用。。。大家指点一下吧 !

网友(2010-09-06):
这个不清楚了,没有做这款的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