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apult 2009a.168 的破解

楼主(2010-07-28):
Catapult 2009a.168 的破解 Carck CatapultC 2009a.168.rar (293.71 KB , 下载次数: 254 )

1、点击install_win.exe,选择目录安装,装到一半,会要求启动license server服务。对话框让它保留着,
进行下面的操作......

2、拷贝已经安装好的目录,例如E:\Mentor Graphics\Catapult Synthesis 2009a.168\Mgc_home\lib下面的
mgc.pkginfo和MGLS.DLL两个文件到本破解目录下。

3、根据PC机网卡的MAC地址生成license文件,破解MGLS.DLL文件,命令如下:
MentorKG.exe  -f -h 00219b4f4d9f -o license.dat -dll . -pkg . -patch .
上面命令的“.”可能是当前目录的意思。"00219b4f4d9f"要改为你的计算机的MAC地址。
将这个命令放进Float.bat文件中,双击之即可。

4、MentorKG的具体用法可以进入cmd模式,然后打MentorKG -?。

5、首先不妨修改一下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增加上面生成的license路径。Mentor的专用变量MGLS_LICENSE_FILE也可以。
选择配置软件,点击启动LMTOOLS.EXE,在Config Services的各行输入信息,主要是lmgrd.exe和license文件,以及指定一个
lmgrd.log的目录。见截图。然后,点击Save Service,给新建的Service起个名字。

6、切换到Start/Stop/Reread,点击Start Server。如果一切正常,应该显示Server Start Successful.否则定是哪里出了毛病。
这里注意一下,由于很多软件都使用lmgrd保护,往往会导致混乱和冲突,如果有多个Service,要注意启动上面建立的那个。

7、这时再点击Verify,应该可以通过,并且显示安装好的features。随后一直点击Next,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了。

8、安装完毕,启动Catapult之前,要先启动License Manager,跟安装时一样,启动服务,方可启动Catapult。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

网友:
13# hyt35 多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 products are available (License request failed, scroll down for details).
The verification error could be due to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1) Path to the license server is incorrect
2) License server not running or inaccessible
3) License sever must be updated
4) No Catapult authorization codes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5) Existing Catapult licenses are already checked out by other users
If you need to setup or upgrade your license server the files can be found in the installation tree.These files are available even if you cancel this setup wizard.  You may first need to install another platform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licensing executables for your license server platform.
Please 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and Licensing Manual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license configuration.
Licensing Messages: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sl,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sl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bl,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bl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uv,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uv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p1,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p1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p2,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p2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oemalt,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oemalt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p3,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p3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corep4,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corep4 feature failed
Error: License verification failed, pid = catapultlbcore, (feature unavailable)
Error: License request for catapultlbcore feature failed

网友:
多谢, 感谢, 真太好了. 楼主好棒 啊

网友(2010-09-19):
大家用这个可以破解吗 好像我的有问题 破解不了啊

网友:
No products are available (License request failed, scroll down for details).

The verification error could be due to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1) Path to the license server is incorrect
        2) License server not running or inaccessible
        3) License sever must be updated
        4) No Catapult authorization codes exist in the license file
        5) Existing Catapult licenses are already checked out by other users

If you need to setup or upgrade your license server the files can be found in the installation tree.These files are available even if you cancel this setup wizard.  You may first need to install another platform to obtain the necessary licensing executables for your license server platform.

Please refer to the Installation and Licensing Manual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license configuration.

网友:
大家破解成功了吗?

网友(2010-11-08):
可以提供点学习资料吗,谢啦!

网友:
这个方法是否可行,没有看到有成功的报告??

网友:
非常地感谢,希望楼主能提供一下这个软件本身!!!!

网友(2011-10-15):
FPGA用C编程的好东东

网友(2013-05-20):
安装文件在哪儿下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