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准电压的PSRR仿真

楼主(2010-07-28):
用cadence 仿真,具体是怎样输入公式呢?请高手指教!还有就是电压扫描时,输出电压变得很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在原理计算时,输出电压是和电源电压不相关的!

楼主:
本人的QQ:372764030!请高手指教!

网友:
和你仿差分放大器的增益一样去仿。具体的在allen书上有

网友:
输入输出短接,使单位增益为一。然后测你的电源小信号增益。

楼主:
输入就是电源啊,把电源和输出短接吗?谢谢指教

楼主:
你所说的方法是测试放大器的方法,基准源呢?它的输入是电压源,难道短接电压源和输出吗?

网友:
电源上AC=1;看输出db就可以了

楼主:
我觉得基准源应该是PSR,但是很多文章上都说是PSRR 8# widlarfan

楼主:
关于基准电压的PSRR仿真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PSR在低频时非常低,反而频率高了会变好?

网友:
个人感觉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没有调好,LZ说到,DC是Vout随VDD变化?输出电压变得很厉害,到底变得有多厉害,一般来说仿真的时候,变化几乎看不到的,或者变化很小。还是先搞好DC仿真,再去看AC吧。
基准源应该是PSR了,而不是PSRR,两者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仿真方法就是7#所说的,直接加AC=1,看输出dB就可以了。
做到wide range high psr还是很麻烦的。个人感觉AC分析挺麻烦的,不知道有没有牛人指点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没有调好,LZ说到,DC是Vout随VDD变化?输出电压变得很厉害,到底变得有多厉害,一般来说仿真的时候,变化几乎看不到的,或者变化很小。还是先搞好DC仿真,再去看AC吧。
基准源应该是PSR了 ...
引用 网友A:

灰常的同意

网友(2010-09-14):
晕 psr怎么是正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PSRR,你整个是电源到输出的传输函数的波特图。实际上除以了一个BG的增益1.
倒过来看看,就是对的不过要确定 AC=1。不过有些人喜欢用正的。所以当看到OP的 PSRR超级大的时候 不要惊奇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R or PSR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本人的经验实在是无法知道什么事PSR.但是从PSRR概念来说。power supply rejection ritio.哪个R应该省掉 或者修改 我还没有想好。希望哪位知道的详细解释解释

网友:
以前没有留意过,PSR全称是什么?跟PSRR的区别在哪里?请教........

网友:
没人指点啊……

网友:
输出还在距离变化应该是各个器件的状态不对哦,查查各节点的电压,另外是不是电源上的AC源要给个DC值的,就是工作电压要加好,不然也会导致结果不对

网友(2016-05-07):
回复 7# seawang PSRR不应该是输入到输出的增益除以电源到输出的增益么?电源AC=1,直接看增益不需要求其倒数了么?本人新手,敬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