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DC中怎样引用ram/rom??

楼主(2010-07-28):
我直接将memory compiler中生成的ram.v文件include到代码里,综合的时候出错,说无法综合,请问该怎么加??
我看网上说把.db加到link_library,那这样ram.v还要不要加了??

网友:
综合的时候不需要ram.v,直接把包含ram的db文件(.lib)添加到link_library就可以了。如果要仿真,可以再把.v包含进去仿真

网友:
鸟人再问一下啊:
只是link RAM和ROM的.db ,那么是不是在在代码里面要为它们建模?这样好吗?能不能直接例化呢?

网友:
4# zh123456789 代码中直接例化

网友:
楼上正解,直接例化。